宏基4150的本,插上鼠标灯,鼠标灯一直闪,是不是供电不足 ...
宏基4150的本,插上鼠标灯,鼠标灯一直闪,是不是供电不足啊?求助啊!

楼主(2011-09-25):
宏基4150的本,插上鼠标灯,鼠标灯一直闪,是不是供电不足啊?另外触控板也不能用,是怎么回事?
供电不足

网友:
你是不是说 USB 供电不足啊!~

网友:
可能电供电有问题吧!!!~~

网友:
是不是锁定了啊!不是的话,看看南桥!

网友:
测下USB的供电有没有问题,如果供电正常的话,测下中间两个数据脚的对地阻正不正常,如果也正常 的话,那就是你的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我用万用表测了下USB 5V输出正常啊,插上鼠标,USB总是自动就掉了,过一会就认下新硬件,没用10多秒,就又掉了。是不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USB供电不足吧

网友:
供电不足,系统问题,MOUSE本生问题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对地值。还有旁边的电容

网友:
这会宏基本插上移动硬盘,都可以认盘,还可以听歌,正常使用,就是插上鼠标,时常掉线。接上USB小音箱,也没有问题,我就怪了,就是接鼠标经常掉线,但是鼠标是好的。

网友:
USB全部都不能用吗,还是单个USB的接口不行,全部不行的话估计是南桥,单个的话那就是那个USB的问题了

网友:
供电问题,明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