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时开时不开机。

楼主(2011-09-25):
一台华硕的机子。不触发。拆开看IO有腐蚀迹象,洗干净,加下焊。上电能开机,拔电源。再上,(P51020)+3VAWLP没了,。5VAWLP只有2.4V。打阻值正常,让板子休息一会。又可以开机!有EN。VBST4.5V.就是不出控制电压。请大家给点思路。

网友:
应该是EC坏了啊
我以前碰到一个机器啊就是开机一下
又不开机待机像你这样
因为有零件坏了零件把你里存的电流换出来后可以在次使用啊,第二次就不行了职
你换EC会好

网友:
进水的板子不好修啊,先看看其他的地方有进水的吗!!!

网友:
是啊,应该是EC 不良,换个EC就好了

网友:
你换个EC试试,不要加焊了,我换过就好了。

网友:
VBST4.5V此电压不出来,将此脚挑起来,悬空时在量此脚有没电压,如没电压就换EC,如有电压就排除是不是此脚出来的线路有元件将电压拉低的.

网友:
订芯片了,期待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