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电源MOS管怎么分上管下管

楼主(2011-09-25):
本人新手想问各位师傅怎么区分主板的上管下管

网友(点评):
D极电压大的是上管,下管S极接地。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。

网友:
D极靠近电感的是下管。。。

网友:
又学到一招,多谢饼哥

网友:
下管S极接地  上管S极下极D极

网友:
以后还请饼哥多多指教,刚刚开始学修主板

网友:
解释的明白,非常好!

网友:
上管S极接下管D极
4pin 12v 接上官的G极

网友:
上官S极接下管D极      下管S极接地      上下管G极都是接控制芯片

网友:
S极与电感相通的是上管,D极与电感相通的是下管。

网友:
很详细 刚好学习下加以实践 望大家以后都都关照

网友:
应该说有个接地脚的就是下管.

网友:
9楼,你说错了把。 12V 怎么可能接G级呢? 是上官的D级把

网友:
同意15楼说法。MOS管从左到右应该是G。D。S

网友:
12v接上管的d极,下管s极接地。

网友:
弄不清,就别说话,以免误导。

网友:
上管S极接下管D极
4pin 12v 接上官的G极

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