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P4-PFC电源特殊故障

楼主(2011-09-26):
首先说明,我是新手,有些问题可能显得有点少儿科,请大家不要见笑。
长城ATX-300P4-PFC电源,不启动,发现辅助电源部分的ZD6 IN4735A二极管被烧断,换了一个好的上去,马上很热,但有电压输出了。肯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。请问师傅们,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。附上电路图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查一下D10和R88,或者是+5VSB输出电压过高应该看看IC1那部分的了。

网友:
ZD6是过压保护,正常时应该不导通的,查一下基准稳压管和光偶。

网友:
兄弟们都指点一下好不好?

网友:
+5VSB电压过高了。检查一下取样放大电路与光耦。
另外最好检查一下+5VSB的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遇到过烧1N3745管且待机5V偏低的。查辅助电源的反馈部分均正常,结果是TL494电源脚对地短。

网友:
检查大、小滤波电容性能?外观有无异样?次级有无短路存在?

网友:
各位兄弟,我按照你们的提示正在检查,有结果会告诉大家的。谢谢!!

网友:
+5VSB电压过高了。检查一下取样放大电路与光耦。
另外最好检查一下+5VSB的滤波电容。
版主说得非常正确。

网友:
修了n个 成功率 低 难一点就不修了

网友:
关键是对电源还不够熟悉。如果把电源吃透的话,应该还是容易修的

网友:
5BSB输出偏高----导致稳压管烧断---然后是稳压回馈电路动作----导致5VSB没有输出   问题关键是找出输出偏高的原因    先检查300V滤波电容和5VSB滤波电容  然后431的几个分压电阻   主开关管的启动电阻    还不行就  431  光耦等地毯式搜索了  呵呵

网友:
检查一下TL431取样放大电路与光耦

网友:
PG信号正常,无输出怎么修啊?各位高手帮帮忙

网友:
应查二极管的周围电路

网友:
稳压部分最好一起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