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求解答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块品牌机的945主板 点开机无触发的 顾客说先前是点错开关 可能是点到地和喇叭的12V一起 就不能开机了  我查了 附近也没什么烧的 IO换了 还是不能开机

网友:
先测各电压对地测试3.3V 5V 12V 触发开关要有电 CMOS电池要有电 跳线帽要跳对 32.768要起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