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华硕主板能正常开机,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过一会就自动关机

楼主(2011-09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看

网友:
我也同意换电源试试,可能电源输了不稳定,或带负载能力不行了

网友:
楼主机子修好没啊。。。

网友:
推荐替换主板试试! 主板问题偏多些!

网友:
我就来看看的

网友:
应该是 电源

网友:
转下停是节电保护,不是问题,我的机器也有此类问题,不定时的关机!

网友:
不是电源的问题,电源换过了

网友:
如果不是稳定太高就是缺电压了 !

网友:
很明显电压不够带不起来

网友:
注意看显示器,断电前提示什么,华硕的主板如果检测到USB过流的话会15秒关机的

网友:
换风扇 !   换电源!   换CPU!   换人!

网友:
是华硕m2v 的主板,电源换了几过了,什么都没有提示突然就掉电了

网友(2011-12-12):
CPU风扇的故障造成CPU温度过高,从而死机关机。换个散热器。实在不行就每个部件测吧。。。

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

网友(2012-10-09):
他说的情况我是这样认为的,能开,不过过个几秒,或是几十秒就自动关了,有时可以开动显示信息,不过一会又停了,手摸CPU并不热,不是过热保护,我手里就有一块这样的华硕M2N的,不停的时候正常跑码——,有知道问题的吗,

网友:
难不成是主板测U温度的东西坏了

网友:
我的就和你说的一样换了主板就正常了

那不就差不多相当于换了半台机子啦

网友:
供电能力不行啦,不一定是电源,也可能是板上其他部分,散热也可能

网友(2015-03-14):
不是电源供电不行,就是主板短路了,楼主要果断英明

网友(2015-11-01):
华硕的板子做工太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