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搞不定请教高手!!!

楼主(2011-09-26):
V星775的主板
故障现象:自动断电
维修思路:拔掉P4头还断,测ATX电源对地阻值都正常,测南、北桥没有短路,测供电场管对地阻值都正常,怎么维修?

网友:
是不是开机一闪就灭了 如果是 我用镊子强制开机试下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是开机芯片的问题了 为MS- 什么的

网友:
瞬间断电
1,电源输出的12V,3V,5V测一下有没有短路.
2,测一下CMOS电池
3,看一下USB有没有短路.

网友:
瞬间断电,应该有严重地短路

网友:
有可能是信号控制信号三极管。

网友:
干一下桥看看看

网友:
查下那个V星特有的那个芯片的 PDF 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