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就是跑D4D5就停

楼主(2011-09-26):
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就是跑D4D5就停
U内存都换了 BOSS刷了 桥焊了 就是直接开机就D4D5   这是怎么回事因我是新手还请各位给点思路,怎么板子忘记了没看

网友A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还用修干啥
直接换板子,你就是饼哥说的第一类人
什么板子你也不说。。。。。
北桥到内存的AD线打下值,内存的SPD 基准 终结 负载 VCC  6个时钟 2个系统时钟都要测一遍

  • 再补充一句,是不是你诊断卡出问题了

网友B:
另外查下内存插槽是不是不良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还用修干啥
直接换板子,你就是饼哥说的第一类人
什么板子你也不说。 ...

卡没问题我是新手北桥到内存的AD线打下值,内存的SPD 基准 终结 负载 VCC  6个时钟 2个系统时钟都要测一遍

这个你能能说说怎么打吗? 谢谢了 内存是SPD基准 终结 负载 2个系统时钟什么的 我不像你会的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另外查下内存插槽是不是不良哦!

内存槽怎么查呢 说明白点 谢谢了

网友(2012-07-21):
用假负载量方便

网友(2016-08-03):
我手上也有一块跑D4D5的搞不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