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风枪吹焊BGA芯片,板上焊盘和芯片焊盘都需要上焊膏吗?

楼主(2011-09-26):
用风枪吹焊BGA显卡芯片总是不成功,怀疑是不是上焊膏的量没有掌握好,特求教。是不是主板上的焊盘和显卡芯片上的焊盘都需要上焊膏,或者只上主板焊盘或者芯片焊盘?上多少为宜?

网友:
用风枪吹焊Inthe的南桥还可以   建议楼主不要焊BAG显卡  就是焊上去了  大部分都被吹死了

网友:
用风枪吹显卡核心,由于温度不能想BGA台那样可以很好的控制所以往往都以失败告终的

网友:
十有八九都是风枪温度不够。。。不要买便宜货。。不给力~~

网友:
在板子的一面加焊成功率相当低的!建议BGA返修台。

网友:
技术不到家 搞100个芯片练练就好了 ,不是还有个东西叫bga吗

网友:
bga ,太贵了吧,买了又用不了几次。

网友:
看来大家对风枪焊接BGA都不感冒,但BGA返修台添置成本高了点,能够掌握风枪焊接要点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,何尝不要试一试呢?

网友:
下面用取暖器辅助加热应该可以,当然有预热台最好了。

网友:
还是用BGA返修台好,贵点有贵点的好处。我用风枪基本都坏。。

网友A:
其实焊锡膏上合适是非常重要的。上多了,由于焊锡膏的作用,焊锡不容易熔化,上少了,温度很容易上去,也容易烧坏芯片,所以风枪焊接的关键点有两点,一是温度的分段控制,二是焊锡膏上多少合适,做好这二点,就能成功进行焊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实焊锡膏上合适是非常重要的。上多了,由于焊锡膏的作用,焊锡不容易熔化,上少了,温度很容易上去,也 ...

谢谢提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提醒

但这是说的容易做的难,要做好,首先要有经验才行。

网友:
能够掌握风枪焊接是一个好办法

网友:
还是买个BGA设备吧,要不试试土炮也可以。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