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e显卡32颗对地电容

楼主(2011-09-26):
8500gt , pcie显卡32颗电容的对地阻值为270欧姆,显卡黑屏。我测量好的显卡,对地阻值为300欧姆以上。显卡的供电。时钟复制都正常。请教一下维修的思路。

网友A:
主芯片微短

网友:
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,每一块卡都有一定差别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芯片微短

这个要加焊gup吗。还有没有别的方法?

网友:
换掉主芯片没办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芯片微短

从未听说过这个名词,什么叫做微短?是轻微短路的意思吗?核心上32个脚位会一起短路吗?
匪夷所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测试正常的32颗对地阻值是300多欧姆的

你最好再拿别的好卡测试看看。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东西。你那个卡故障不在这里。黑屏的可能性,除了供电、时钟、复位,还有很多很多,也不一定就是核心坏了,一切还要根据检测来判断。

网友C:
这32颗电容的容量应该是 100Pf 左右的,用万用表的电容档,转到2U档位,红笔接地,黑接金手指上跟32颗电容相连的线,如果芯片没有虚焊而电容又是好的话,会得出0.090到0.120之间的数据,不正常的话要查电容和电容上端的线…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32颗电容的容量应该是 100Pf 左右的,用万用表的电容档,转到2U档位,红笔接地,黑接金手指上跟32颗电容相 ...

这个耦合电容容值应该是100nf吧?

网友:
对地值270左右,值一致就行,它不是300多,不一定就是有问题.

你可以刷个显卡的BIOS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耦合电容容值应该是100nf吧?

我没有看过书,不知道它的真正容值是多少的。照万用表数字推算是PF,我用的是2U档,测出来的数据是0.120,那应该是120PF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没有看过书,不知道它的真正容值是多少的。照万用表数字推算是PF,我用的是2U档,测出来的数据是0.120, ...

我今天测的结果是100nf

网友(点评):
人云亦云,连基本的电容换算都没搞明白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32颗电容的容量应该是 100Pf 左右的,用万用表的电容档,转到2U档位,红笔接地,黑接金手指上跟32颗电容相 ...

120P?你知道容量是怎么进位的吗?差老鼻子啦。

网友:
学习,请大家多多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20P?你知道容量是怎么进位的吗?差老鼻子啦。

看到书了,1UF=1000NF=1000000PF,所以“不会看电路”说120纳法是对的,我是错的……

网友(点评):
知错能改,善莫大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