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怎样设从串口硬盘启动啊

楼主(2011-09-26):
IBM T61 怎样设从串口硬盘启动啊,,,那位大哥可以说下吗
硬盘

网友:
按F1进BIOS,找到一项STARTUP~进BOOT~HDD的按F6上移到第一项F10保存即可

网友:
记得要保存哦

网友:
汗!楼主牛人,硬盘启动都不会

网友:
这个是我没有说清楚,,是这样的,,,我的笔记本放下电,就在滚动条那里蓝屏死机,,我听说这些电脑,要设SATA 放了电,就成了IDE的了,,所以进系统会蓝屏,,我就是不会在这里改,,求教

网友:
2楼说的很对,都大同小衣

网友:
硬盘在BOIS里设置下啊

网友:
进入BIOS设置,选择进入第一项config,然后选择后面的SATA项,将 Compatibility 值改为 AHCI 。
AHCI (有的BIOS里叫 SATA) 串口硬盘模式。
Compatibility (有的BIOS里叫 IDE) 兼容 并口硬盘 模式。

网友:
谢谢八楼的朋友,,感谢,,

网友:
按照八楼的朋友,试了下OK,,但是我这里是AHCI 改为Compatibility
就可以了,,

网友:
有些本子是这样调的。。。。如果可以的话,你在重装系统时先用Compatibility模式GHOST系统进硬盘,GHOST完后,再改为AHCI,再安装系统,以后就不必那么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