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HP台式机电脑无法分区!

楼主(2011-09-26):
HP pavilion w1 series 这个台式机不能分区,分区后自动还原原分区状态,分区软件都试过,低格也弄过就是无法分区!这个这么办啊~~!

网友:
可能是写磁头坏了。三星的有的盘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还有这事 第一次听说 用别的电脑试下 把 硬盘放别的电脑上

网友:
没碰到过,还是挂到其它机器去做盘试下.

网友:
你是进自己机PE分区还那别的电脑进行分的,

网友:
建议PE分试下或分区扇区容量改变下,我也看遇到这情况过

网友:
mhdd命令看上密了没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论是挂在别的机器上 还是用PE系统 都无法分区

上HP论坛问下,他们应该知道的,我dell 也不是一次成功的,品牌厂都自己有做盘的程序.

网友:
硬盘本身的 问题,换个 硬盘吧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坏了。

网友:
试试别的软件啊!现在都有那么多得软件!

网友:
可能硬盘有保护的。 分不了区的。我也遇到过硬盘分区在开就还原以前的样子了,。

网友:
我遇见过这种故障。可能硬盘有保护。 分不了区。打电话问售后的。

网友:
直接换个硬盘吧,

网友:
假如没有保护的话,这硬盘真的牛。我认为可能有保护分区。用另外的软件试试看

网友:
难道有写保护?

网友:
硬盘被保护了 修硬盘吧

网友:
换个硬盘吧,如果有空换个电路板,mhdd,pc3000修一修。

网友:
学习 中,大家一起探讨

网友:
进DOS 打diskgen  弄弄看

网友:
换根硬盘线试试

网友:
这个嘛、貌似硬盘有保护,很复杂的。比较难解决。建议换硬盘

网友:
可能是写了密的。破掉就行了

网友:
重写MBR试下呢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被保护了

网友:
硬盘保护,打电话给hp售后,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吧,看下说明书什么的

网友:
寻找答案

网友:
怎么可能,  品牌机 都有个  隐藏分区 只要删除就可以   可以用PQ

网友:
系统光盘带有一键分四区 ,看怎么样!在就看硬盘是否有问题!

网友:
自动还原,还是第一次听到

网友:
应该被保护了~~~~

网友:
可能是有保护,我以前遇到过一起,不过忘记最后是怎么搞定的了,是用了一个软件

网友:
是不是三星80G的硬盘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。

网友:
用DM10分,多等一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