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不跑马。AMD 独桥

楼主(2011-09-26):
HP V3000不跑马。AMD 独桥,,,查桥供电1。2V没有。。供电忒片SC411 VCCA5V正常,BST 正常。。EN开启正常,PGD 正常,就是16角,TON只有0。7感觉不正常,,,。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角 是不是因该有19V才对

16角,通过DCBATOUT-SC411  经过R186 1M的电阻,,测 R181一端有19V,16角一端就只有0。6V。SC411芯片也换了。。查电容C340正常,电阻阻值1M正常。。,,现在就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提,,还是本来16角0。7V就正常。?,如果不正常因该是、19V。我可以直接飞个19V过去吗。??

网友:
晕。怎么没人啊。?

网友:
刚送走了这款机器,客户换板了。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脚是干吗的,你可以测测R186的阻值,如果是一样的你可以换个芯片试试,话说你怎么知道这个脚应该是19V啊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没

网友:
芯片换了还是一样..,,,,我直接飞个19V过去.得不得着烧,,烧的话会烧些什么地方?

网友:
应该先搞清楚这个脚是干嘛的,额定电压是多少在飞

网友:
看下那个角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,在看下1.2的阻抗!都正常的话,看看负载!

网友:
换板吧,这个扳子不稳定

网友:
是MCP67M-A2芯片吗?修过多台这样故障通常做显卡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