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0做完显卡不亮了求助!!

楼主(2011-09-26):
     机器拿来是亮的,做系统在装显卡驱动的时候死机每次都一样,然后就拆开机器做显卡,做完以后就不亮了,电流0。7——0。91——1。02——1。21——1。01——1。03——1。22——1。02  返复跑   是显卡坏了还是有什么东西要上才会亮机!   在线等个位大哥帮忙看看

网友:
你看下掉件了没

网友:
感觉电流一直在跑内存呢

网友:
看了你做显卡的时候掉东西没,没有的话你在压下,还是不行的话  有可能就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  没掉东西,以为显卡没做好,又做了次还是不显,我就郁闷了做显卡就不亮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问题。。要好好检查才知道

网友:
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电流是怎么跳变的

网友:
在来一遍! 换显卡

网友:
有可能是没过内存,好像是电流一上一下摆动吧!

网友:
确定没有掉件的情况下,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显卡读不到,换个

网友:
该出手时就出手,换一个吧,省不来的

网友:
没那么复杂 你动了什么 还动什么 这是思路

网友:
看你的样子,从1.02跳到了1.2然后再到了1.02的时候有时候跟BIOS有关系,看看BIOS波形有没有出来,然后再逆向查一下各种复位信号。

网友:
重点关注显卡吧

网友:
作了顯卡之後不亮, 重點當然還是在顯卡.
.有沒有掉件
.有沒有掉點
.顯卡壞了
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