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916s怪现象

楼主(2011-09-26):
接一个aoc 916s显示器,开机不通电,拆开后查电源板有到驱动板的5V和3V电压。查开机键,有时有3V电压,但也不能开机,有时没有3V电压,只有0.1V,其他按键供电正常。断电后等长点时间有时能通电开机,这时如果是黄灯的话,开机键是3V,但显示器无显示,按开关键,无法关机,如果是绿灯的话,开机键也3V,这时显示器上就有显示,无论怎么按开关键,显示器都很正常,只要不断电很长的时间,一切都正常。如果断电时间长了,就有可能变成其他三种情况了。按键全取了,主芯片也加焊过,由于没有tsum16awl-lf这个芯片可以换,所以很烦心,一直查不到问题。还有就是,按键的贴片电容也换了,现象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换个按键线路板试下。

网友:
你可以把按键去掉后再试

网友:
这与按键没有关系,我直接在驱动本上查的电压,还有这种型号仿佛是通病,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,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。按键的按钮我也全部拆完了。

网友:
我手里也有一款这个,可能是程序的问题,什么都正常,就是不显,但有时也没事,很郁闷,期待高手指点

网友:
你不妨查一下驱动板芯片复位电路,或者直接更换复位电路元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