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大求帮助啊

楼主(2011-09-26):
我们公司的一个库房 里面有一台电脑上网 带宽是2G的
原来那里用着一台电脑上网 通过猫直接上网
有个老的路由器我就插上了 我带一台电脑过去 把两台电脑都插上面了
可是问题就出来了 为什么能上去QQ 能上京东商城 能用谷歌搜索
可是就是打不开其他的页面 DNS我已经检查了 原来的那台机子系统有问题
我又重做的系统 可是还是出现那个问题 进不去其他的页面
这是为什么啊 求老大解释啊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我带过去的电脑原来很好用 可是到那里就出现那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,试试。不行就刷下你路由器版本

网友:
路由升级一下就好了,网通和电信封路由,升级软件给路由厂家打电话,他们会给你的,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后来升级就好了

网友:
谢谢两位老大 这是路由器的问题么?

网友:
应该是路由器的问题了,恢复出厂设置,再重新设置,一般就会好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