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abit an52s 无待机3.3

楼主(2011-09-26):
求助  abit an52s   检测卡上无待机3.3   开机也开不起来   这个板子是 单桥的     跑线  电源9脚跑到IO 第72脚 IO是W83627DHG 电压是5点多  电源9脚又跑到W83304CG 芯片 第2脚 电压是 2.37   电源9脚又跑到  场效应管      这个板子 怎么修啊

网友:
待机要么用分压元件(如1117)或都场管 还有三极管 你从紫色线跑

网友A:
找待命5转待命3的管

网友:
  没有跑出来 1117     紫色线 不就是 第9脚吗?  这个板子上面有很多 很小很小的 三角的 东西不知道 是 什么元器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待命5转待命3的管

我跑线 就是为了找他 没有找到 、   两个线路进 芯片了  只有一个 线路 进的是 场效应管  的 S 级      要不上面就是 一些  很小的 三角 东西 不知道是 什么 元器件 了

网友:
   有没有人 修过这个板子啊  指点下啊

网友:
查一下5VDUL 3VDUL。

网友:
此板pci A14脚是3vdual,是由W83304CG-LF专用芯片34,35脚控制Q31和Q32的导通来产生的

你可以重点测一下这块

网友B:
还有你应该先打一下3Vdual的对地值,如果对地短路了,可以到处摸一下,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

这个3V双路去的地方太多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你应该先打一下3Vdual的对地值,如果对地短路了,可以到处摸一下,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

这个3V双路去的地 ...

   我都摸了 没有发烫的 地方      也没有对地短路

网友D:
3VSB通过W83304cg-lf出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都摸了 没有发烫的 地方      也没有对地短路

那你有没有去量W83304的工作条件,还有Q31跟Q32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有没有去量W83304的工作条件,还有Q31跟Q32呢?

W83304    你说的 34.35 脚   在插上电源 测量 是没有电压的    在强行加点测是 35脚 有2点几伏电压 34脚没有电压  34.35 脚控制的 场效应管也是 好的 我拿下来 测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3VSB通过W83304cg-lf出来的

  谢谢 兄弟   我刚学 还看不懂 电路图   还有那些信号也不认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