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20G 0.16掉电 怪事

楼主(2011-09-26):
今天接了个宏基的    开机0.16就掉电   心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    拆机检测各大电感 均无短路   应该是后接转换电路有问题    检测检测  发现把CPU装上0.16立刻掉电   拿下CPU 上到0.16 还能停在那几秒钟   发现怪事   CPU供电的电感那个电压是一点一点的下降    我试了下插上电源就拔掉电源开机   电感还是一点一点的下降  估计是这一部分出问题了  (有时候能停在0.35  有时候不降    但是有时候也只能维持几秒左右 然后降到0.16  0.35时电压桥电压全有  CPU供电也正常 不降)
上午已解决    我也不会说那么多话    凭故障给我的感觉  我果断把CPU的2个电感全换了   一切正常

看着头大,不明白啥意思,电感?要我会马上查下IO和三合一的桥条件哪没满足,这个结论晕晕的
CPU供电的电感那个电压是一点一点的下降-------这是因为电容再放电。
这个!!电感坏了少之又少,实际没遇到,贴中看到的也很少,你的感觉是根据“”一点一点的降“”

网友:
估计还是mcp67mv-a1坏了

网友:
换个CPU 管理芯片试试

网友:
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

网友:
估计是桥的问题,独桥,以前修过一台,故障差不多,换了桥好的

网友:
楼主要是加电就掉,电流0.1-0.07左右会是什么问题,,装U和不装都是一样,桥 也换过了。。

网友:
电容问题,的确是很少遇到的,楼主你可以去买彩票了

网友:
我K,我自认为修机无数,换电感也只有台板修好过一张板子,太无厘头了,崩溃

网友(2011-10-26):
CPU供电的电感那个电压是一点一点的下降

看楼主这句话就知道楼主水平。修家电的人都知道,是电容的放电过程。
PS:电感故障一般虚焊的有,坏掉的极少。

网友:
这机器 哥一般都 加焊G86 不行在加焊MCP67.在不行换个CPU 包好

网友:
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 不错

网友A:
估计楼主的机器还会返修,肯定拆机的 时候,正好压到桥了

网友:
电感引起电压一点点下降的现象不太可能吧。估计还会返修的。

网友:
额···强大很强大

网友:
好假 鬼都不信  问问大家有几个修到电感坏的 这机器估计你修完也不稳定

网友:
是不是单桥的那款?

网友:
一般嘟是斜桥的问题,直接干桥OK

网友:
不错,对我太有帮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楼主的机器还会返修,肯定拆机的 时候,正好压到桥了

我也觉得,过几天机器就回来了。

网友:
电感坏的的确非常少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