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待机不正常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26):
今天修一台IBM T61的机子,插上可调电源,待机0.03一下就跳到了0.08,然后又降到0.01(没有按开关).
一看这情况肯定是主板出了问题,测到MAX17003的21脚有20V ,4脚有3.3V ,20脚有5V,7脚有2V,发现26脚BST3和15脚BST5的电压只有4.8V,请问这个电压对不对,要怎么查

网友:
先测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,再测测电压都出来了么

网友:
感觉是开机过,后级可能负载过大电源关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