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2N-X 断电 通病

楼主(2011-09-26):
ASUS M2N-X 开机几秒断电 ,桥旁边 两个三极管 不良,换了就OK

网友(点评):
主板复位信号不正常,就会引起掉电

网友:
图片太黑,我帮你重新弄一下!!

网友(点评):
是通病,蔡杰赢和小青年都有帖子,是VLDT返回桥的PG,

网友:
桉主能说说这两个三极管是是什么电压或什么控制信号来的。。他的作用是什么啊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不厚道啊  还是2搂的给力  能说下那个三极管 干什么用的吗

网友(点评):
VLDT 1.2v pg

网友:
楼主,故障原因分析一下?

网友:
應該是HT_VLD或SUSB# 訊號相關元件, 造成斷電....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是怎样查到是这里的问题的?

网友:
這不難理解, 一般使用AMD CPU的板子, 除去明顯的短路, 會四秒以上才斷電 的, 跟時序相關訊號比較有關係.

网友:
楼主不能光知道通病 还要知道原理 和怎么检查出来的 !

网友:
可以用702代替么?

网友:
能用什么代换 ,说一下嘛~

网友:
楼主说一下原理撒

网友:
VLDT_PG不正常引起的掉电,说白了,主板复位信号不正常,就会引起掉电。
光说通病,不说原因,太保守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受教了。。我有一片叶如此换下看看

网友:
楼主说出通病就已经不错了,原理只有自己斟酌,支持楼主

网友:
主板上是二个LF的东东,用什么代换,w04行不行??

网友:
以前论坛上好像也有说到过这个

网友:
谢楼主,我手上有一块正在修

网友:
技术可以恶

网友:
给我么讲解 一下嘛 清楚一点

网友:
前几天也修一块这个故障,可是BGA后就好了

网友:
我现在也有一块这个型号的主板,也是一样问题,査了几开査不出问题,要试试了

网友:
和联想机子那个板子 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