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45客户突然 断电后开机电流到0.72

楼主(2011-09-26):
DELL 1545客户突然 断电后开机电流到0.72,,这机子是PM45的北桥,ATI的显卡,,IBM的南桥,,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都跑得时一样的
显卡

网友:
突然断电一般是损坏硬盘和BIOS ,LZ可以刷BIOS 试试。这款机器跑0。72是没有跑码,所以跟BIOS关系很大

网友:
看看少供电吗,各路电都测试一下!

网友:
换内存也一样吗?打一下阻值!

网友:
没修到过呀

网友:
北桥虚焊,鉴定完毕

网友:
掉电吗?楼主。0.7左右多数是显卡不过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接到一台,一样的问题。LZ找到帮因了没有。找到了说一下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