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——怎么做windows+dos双系统?

楼主(2011-09-26):
就是开机启动的时候有windows、dos的选项  希望高手出来指教下,先谢谢了!

网友:
咋没高手来指导一下啊 学习

网友:
dos系统怎么装“?

网友:
安装个一键还原就有了

网友:
C盘BOOT文件加入DOS启动项

网友:
没什么人气呀。高手都拿去了?

网友:
网上搜个DOS工具箱,安装上 就好啦

网友:
下个DOS安装就好了,就跟安装一键还原一样的

网友:
如果是Windows XP,就改C:\Boot.ini 如下 (前提是XP建在第一个分区)

[boot loader]
timeout=10
default=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
[operating systems]
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="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" /noexecute=optin /fastdetect
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2)\WINDOWS="MS-DOS System"

网友:
装个矮人工具就行了.重启后就有你说的双系统

网友:
现在的系统盘 GO完之后开机启动基本上都有DOS选项的啊

网友:
直接装个矮人或其他的dos工具箱就行 附件里有

网友:
安装一个矮人或一键Ghost都可以,这些带一个基本的DOS系统

网友:
喜欢用DOS的话,装个WIN98系统,哪个里面有纯DOS,嘿嘿

网友:
路过学习。。。。。安装一个矮人或一键Ghost都可以

网友:
路过,,学习、、还是有些不明白。。装工具箱、能直接安装两个系统么

网友:
十六楼的好东西多啊。。。。。98       那是我刚刚接触电脑的时候的系统了

网友:
废客DOS工具箱2.1(硬盘版)

网友(2011-11-08):
从网上下个DOS工具箱装上就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