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空载接多大电阻。

楼主(2011-09-26):
5V空载接多大电阻才能不空载,具体怎么算教小弟一下 初中物理不好

网友:
5v电压通过1欧电阻时,电流为5A/5W,5V10欧电阻时为0.5A/0.5W,以此类推。公式是:电l阻(欧姆)X电流(A)=直流电压(V)。液晶5V满载时包括屏用电约耗电1.5A以上,找到纯电阻做假负载不易。我是用了一只7812三端稳压器来保证12V后,用一只老的20G硬盘来一并接入12V和5V端,做备用的液晶通用假负载,虽不是很准确,但用于液晶电源部份检修,也还十分顺手好用。

网友:
明白了 谢谢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