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超锐F3600开机报错之终极解答

楼主(2011-09-26):
接到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子。。超锐F3600。。开机报错。。进不去系统。。在论坛上看了帖子。都没有很好的解答。。故以这台为例。。解答下。。
报错内容:
开机能显,画面定格最一画面。如下:
2000 Mhz Pentium III-M with MMX CPU)
CPU Microcode Update Rev 016h Complete
L2 Cache: Not installed
MB Video RAM
lInsyde Software Plug-n-Play BIOS Ver 1.17.01
WARNING - CMOS CHECKSUM INVALID - RUN SCU
WARNING - KEYBOARD CONTROLLER FAILURE
Base Memory   0000640 kb
TExtended Memory   0252928 Kb,
Total Memory  0253952 KB6
Shared Memory  008192 KB
WARNING - NO INTERRUPTS FROM TIMER
AUTO Detecting IDE Devices[Done]
<CTRL-ALT-S> to en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
lINITIALLZING BOOT CD-ROM - None
PCI WARNING: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
PCI WARNING: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5
PCI WARNING: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
PCI WARNING: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
<CTRL-ALT-S> to en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
Press F1 to Continue'
先看CMOS电池。。的确没电了。。换了个3.3V的电池。。开机依旧报错!    按F1之后提示floppy disk fault --insert valid boot disk and pres...
原来是第一启动项从软驱启动了。。进BIOS把启动项改掉就行了。。
这里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进BIOS...
清华同方这台机子的BIOS 是同时按住Alt +Ctrl+ S 进了BIOS后 按下Alt 就可以按上下左右键进行选择更改了。。进BOOT  将第一启动项改成 从硬盘启动就i行了。。
这里附录上传个好的BIOS 读出来的。。绝对是OK的。。

网友:
麻烦大哥你发个图啊。

网友:
我的换了电池也没用,键盘还是没反应

网友(2011-10-31):
是啊!换了电池换了bios也是一样啊

网友:
我换了电池 还是一样 报警 只能刷BIOS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