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档显卡代码如何下手

楼主(2011-09-26):
                 测量PCI-E插槽的复位,时钟脚电压都正常,16对耦合电容对地阻值也正常,没啥思路了,请大家给点思路

网友:
显卡好的吗? 换个显卡 试试 不行刷个BIOS

网友:
显卡好的,bios刷过一样

网友:
查查显卡的供电和开启信号,还有显卡的复位信号。

网友:
无语死拉我遇到过几个都是这 不知道该怎么修!

网友:
我修过一块这样的问题过,换过北桥后正常,但后来觉得不值得就没再换过

网友:
楼主说的太笼统,什么型号的板子,显卡是不是独立供电的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