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不了机~!

楼主(2011-09-26):
对于笔记本的区域我是一片空白~!从别人那里拿回来一个无人问津的老联想昭阳E430笔记本有好久历史了,不装电池,适配器是正常的,现在的问题是点开机键CPU旁边的风扇转有3秒就停了,显示屏无显示~!请问下各位大侠维修思路~!应该去查那里,还有刚才想了下如果要测那里的电压~!黑表笔应该怎么接地~!像台式机那样黑表笔放在外面接口的壳子上吗~!~?????????

网友:
听得不是很明白!

网友:
你说的把我都整晕了。直接说电流跑到那里。

网友:
锁螺丝的孔就是接地的!你的电流跑多少?不没有写重点!

网友:
路过~~~学习学习

悠澜客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没可调电源修本本,我认为那是不肯能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