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45P-A疑难问题解答集合专贴

楼主(2011-09-26):
1、为什么实测内存电压是2.5V?
答:此板复位电路正常工作后,电压下降为标准的1.8V。

2、内存供电芯片RT9214用什么代换?
答:APW7120。

3、CPU风扇转下就停?
答:如ATX各项输出不短路,更换电源管理芯片ADP3181。

4、ADP3181能用ADP3186代换吗?
答:可以。
以上问题针对此板来说的。

针对第三个问题,发个维修实例。
此板第一次触发,CPU风扇转下就停,以后触发无任何反应。断电再触发无任何反应。取下CPU供电4PIN接口,CPU风扇正常转动,然后量测整板电压,发现内存电压为2.5V,用APW7120代换 RT9214无果,上论坛查询得知应是正常现象。检查CPU供电电路正常。
INTEL主板上电瞬间断电保护由ATX电源和南桥来执行。
ATX电源执行保护是由于其某项输出的负载短路引起的,比如常见有:硬盘、显卡供电电路短路和CPU供电电路的MOS管击穿。
由上面的检测结果分析可排除ATX电源执行保护,重点应是南桥执行的保护。此板的断电保护是在上电时序过程中发生的,只在接入了ATX的4PIN才发生了保护,所以南桥应是收到了错误的信号而发生了保护,现在只有电源管理芯发出了电源好信号给南桥。由以综合发析,大胆的换掉电源管理芯,用ADP3186代换ADP3181,故障完美排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