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声卡无声音

楼主(2011-09-26):
主板来时是点不亮的,修好后帮他装了个系统测试下。
测试别的正常的,就是声音没有。设备管理器中声卡设备正常,耳机一直在用是好的也在傍边的机子上测试了下有声音。把声卡驱动卸载了用驱动精灵装了个最新的驱动还是无声音。

补充:已经好了是前置没插

网友(点评):
哈哈, 不行的话就你就给声卡中间两个阵跳线就OK乐

网友:
补充:在桌面看到小喇叭
         用dxdiag测试软件运行一切正常,但是就是无声音

网友:
是不是声卡的芯片坏了吗?声卡芯片是ALC655

网友:
你看主板上声卡输出的那排针有短路帽或者前置插头插好了吗 ?

网友:
可以插个独立或USB的声卡  排除一下

网友:
先看看3.3V和5V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你也可以插 前置面板  看看好事不

网友:
你会不会是没插喇叭线啊    要不然就是声卡那部分的问题了

网友:
集成声卡肯定没坏,否则设备管理应该没有,应是声卡音频输出放大电路问题。

网友:
有点的主板很神经必须换了系统之后声卡才会正常。

网友:
弄好了  是前置插头没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