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码:T173+ / 型号:TFT1780PS 屏问题

楼主(2011-09-26):
            冠捷公司生产。主要问题屏面板有芯片发烫(6799 / 7761G)。C521阻值为0短路。没有 找到6799芯片资料。不知是什么类型芯片。主屏型号:CLAA170EA.屏面板主芯片型号:SPFD3220B-HF081/MFK8542.1/0731. 屏面板代码:CPT 170EA07H.屏面板型号:T98-2119G01-4.有没有高手修过这个同故障的;有没有电路图?  还没有找到是什么问题。不知道是哪里坏。谢谢工程师指点思路。

网友:
这个图不好找啊

网友:
C521短路了,焊下来看看还短路不!电容漏电了吧

网友:
看线路貎似是AAT1102,C521是拆下来打阻值为0?

网友:
二当家de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一点是测量c521是在线路板上测量短路、c521本身好的。反证法得出6799短路。取下6799后c521不短路了。可以通电。通电后6799发烫。        目的主要是修屏面板了,没有芯片6799换。

网友:
看来是不好修了

网友:
现在故障是白屏吗?这个芯片是屏升压电路.具体你跑一下线路,把大致电路绘出来,再看是否和AAT1102等电路相似.

网友:
请问LZ的屏现在是什么故障的?

网友:
从我接到 这个显示器到现在都是不显示。开机黑屏。现在屏还在我手上的。但是没有修了。不知道怎么修。

网友:
我手头上也有个类似的屏,屏号是:CPT 170EA07P,这个芯片是用1102的,外围电路也差不多,LZ试试用这个换上试试,这个芯片只要通电,不管屏亮不亮,都会有温度,我手头上这台机估计是坏了驱动板,还没修

网友:
你好。我这个屏面板现在还有几处贴片电容在板测量是短路的,贴片电容本身好的哦。8脚6799芯片是非常非常的烫。谢谢11#。现在我也还没有找到1102这个芯片。等有了再修修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