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M2主板USB不能用

楼主(2011-09-26):
今天接客户一台华硕AM2主板,可以点亮,进不去系统,上边显示15秒后自动关机(小弟只看懂这句)进不去CMOS,测USB口俩信号对地阻值正常,测USB口无5V供电,实在没思路,上论坛发现有和我一样的故障,月饼老师评论说跳线帽掉了,我在仔细看看那块板,还真是三针的跳线帽不知道哪去了,从新找了个跳线帽,故障解除,在这里多谢月饼老师了!

网友:
这是哪里的跳线帽啊是bios上的吗

网友A:
具体什么型号?哪地方的跳线?

网友B:
这个板子要注意南桥旁边的保险电感。。那个电感是南桥5V进NB的 那个容易烧

网友C:
还好是5V的供电的问题,如果供电都是正常的话提示15M关机就麻烦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具体什么型号?哪地方的跳线?

板上开关旁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好是5V的供电的问题,如果供电都是正常的话提示15M关机就麻烦了。

如果供电都正常提示15M关机,具体是什么问题啊,版主具体说下吧? 谢谢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要注意南桥旁边的保险电感。。那个电感是南桥5V进NB的 那个容易烧

哦 明白了    谢谢哥哥分享哈

网友:
那个跳线叫什么啊

网友:
厉害啊 只要是修好的都要顶一下,恭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板上开关旁边的

哦谢谢啊,真是太神奇了,我还以为是BIOS呢

网友:
楼主怎么不详细说下USB跳线帽呢!不过下次遇到此类问题有经验了!看来做什么事情都得用心啊!

网友:
那个跳线帽在USB接口的附近;2路供电分别来自5V和5VSB;跳线就在让你选择关机状态下USB接口的供电;如果是5VSB;你们关机时USB口就会有5V电压;如果跳线选择5V;那么就需要上电后USB口才有供电;跳线帽掉了自然就不会有USB口的5V工作电压了。

网友:
呵呵,我遇到这种情况,是USB的跳线跳错啦

网友:
恩,学习了,以后遇到这问题就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