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41怪事

楼主(2011-09-26):
接了一台联想的K41是显卡问题,加焊了显卡以后倒是亮了,就是进系统的时候,一直挡在滚动条哪儿,有时还自动重启,求高手帮帮忙

网友:
可能还是显卡没有焊好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呗

网友:
那就说明还不彻底.还有问题罗~~不过加焊显卡肯定过不久就要返修的.因为显卡温度大高了~~

网友:
真有可能是显卡没整好。换一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