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i北桥短路了

楼主(2011-09-26):
现在开机不显,电流上到0.95的样子,错误提示声音是滴-滴滴滴-滴滴滴-滴。

拆机查看,发现pc卡插槽下面进水了,但是原件没有怎么腐蚀,量到北桥上有三个电容对地电阻为0了。

这种情况,应该是外围电路有问题吧?北桥本身可能没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桥上有电容对地为零的话,桥基本坏了。

网友:
黄圈里面的部分有水迹。

网友:
那里是正常的呀。。。

网友:
965的桥  就是那样的查别的吧

网友:
一看到这个就头疼

网友:
  那3个是正常的吧!

网友:
客户来时说的是进水不显的吗,,听报警好似是显卡问题吧....

网友:
应该是正常的哈

网友:
是的,他说进水,

我把主板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没看到进水,把pc卡插槽拔下来,把那块黑纸拿下才看到,下面有水迹。

网友:
都有声音报警,北桥应是好的呀,965是有零阻职的,刷BIOS,拆掉PC心片呀

网友A:
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
,看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修了,明天在去看下,谢谢

网友(点评):
进水烧了应该很难修了吧

网友:
这3个就是0欧,你用测试卡跑下呗

网友:
那3个是正常的  好板上 那个上个也是短的

网友:
应该是正常

网友:
965的北桥有三个电容是为0的(为正常)、不过你提供的报警声好像是内存没检测到,你插上内存假负载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,如果正常刷个BIOS试下、此回答仅供参考.

网友:
看看显卡了,BOIS应该没事才对

网友:
报警声音1-3-3-1,好像是读内存的SP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
,看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修了,明天在去看下,谢谢

我这个肯定是进水烧了,

你那个修好了上来说一下啊,谢谢。

网友:
把内存和显卡的金手指用象皮擦一下试试

网友:
建议看看内存工作条件不行刷BOS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