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2开机后在关机就不能开机故障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台r52集显主板开机能正常进系统。用一段时间后关机再开机就是掉电保护电流瞬间上到0.10或者0.50左右掉到0.00拔掉电源等一段时间在开机又能开机啦 求助基地的老师同学给个思路 这样的故障不知道怎么检修(cpu温度检测脚已经被短接啦)和温控电路没关系
cpu
掉电

网友:
全部的待机电压都全了吗?供电不全吧?

网友:
可能是某一路供电不稳定 测一下每一路供电吧

网友:
待机电流0.04 测3v 5v 1.5v正常

网友:
3m电压对地打值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