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1暗屏怎么处理[原因已经找到]

楼主(2011-09-26):
开机后能点亮3-4秒,之后就暗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,用FN+F7切换也会亮1-2秒钟,这情况怎么处理啊?

谢谢大家,原因已经找到了,是灯管问题,我找了块19‘的破屏接高压条测的,能亮,雪白雪白的

网友:
路过~~~这个是什么情况你得逐步检测~~~一般主板给屏的供电出问题了~~·

网友:
查一下灯管或有一条灯管来试一下高压板就知道问题所在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不好判断哦,首先把上面拆了,就拿一个坏的屏,灯管是好的就行,如果插到你现在的本本的高压上面,如果他不灭掉那么不就是代表灯管问题吗,如果还是一样的效果,那么就是高压的问题,屏的供电一般不会的,有就是有,没有就是没有,不会这样间断的

网友A:
一般屏的供电不会这样间断的,难道不是吗,这种问题,无外乎两个问题,一是高压,二是灯管,

网友:
高压和灯管问题。 一一排除

网友:
查看下休眠开关可能性交大

网友:
灯管方面也可行

网友B:
R51很多都是由于休眠键弹不起来

网友:
嘿嘿 试了你就知道了~~~IBM很多这个毛病~~~原因就是灯管引起的~~~~事实上就是一个3.3V不正常而已~~更换以后要记得检查灯管~~~里面一般灯管也要更换·~~~这样问题不会反复~~一般不用更换高压的~

网友:
先换灯管,不行在换线圈

网友:
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,灯管的可能性大些,你点下灯管或外接一灯管瞅瞅...

网友:
灯管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首先看看休眠键   其次看看灯管    我上次遇到灯管没有插好  情况和楼主的一样

网友:
我想先测高压条的供电电压,找不到量哪个脚,有没有高人帮我在图上圈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屏的供电不会这样间断的,难道不是吗,这种问题,无外乎两个问题,一是高压,二是灯管,

嗯,这个分析很有道理!

网友:
先灯管,后高压板,我碰到的有两个都要换的。

网友:
供电 EN LID_SW#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51很多都是由于休眠键弹不起来

楼主说 外接正常

网友:
说休眠开关的朋友们
应该加强一下理论学习
这个明显是背光系统的问题
亮一下就暗屏
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造成的保护

网友:
lz量下暗屏时主供电是不是23V左右。16V是不行的。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液晶屏,症状差不多,也是开机后,有显示,2、3秒后无显。凭经验,以为是灯管的问题,都准备开屏换灯管了,突然想起有好多换下来的笔记本坏屏,找了4个,试了试,竟然现像一样,可以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,还好没开屏。原来是电源板的问题,还是要多测试啊。

网友:
请问下你们说的灯管是在屏里面的灯管吗~!

网友:
灯管的可能性要大点,高压板是很少会坏的,每次3秒会暗的屏线供电可能性很少的

网友:
LCD 安平还是比较容易休息的

网友:
原因找到了,是灯管问题,我找了块19‘的破屏,接高压条测的,亮了一分钟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灯管不屏里面在哪里?

显示屏里面的灯管有多少个啊,~!还没拆过~!

网友:
多是灯管引起,其次高压

网友:
IBM 系列一般灯管发红就要换灯管了。

网友:
   一般这种情况,应该能够听到灯这的嘶嘶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显示屏里面的灯管有多少个啊,~!还没拆过~!

笔记本屏里面一根,液晶显示器一般4根也有的是两根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灯管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笔记本屏里面一根,液晶显示器一般4根也有的是两根。

谢谢你哈!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你哈!~!

不客气,大家相互学习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维修的时候备一个带线的灯管就方便多了。

网友:
像这种用用回暗的机器,一般都是灯管虚焊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