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 电脑系统要等几分钟 才读取我电脑 和联网正常吗

楼主(2011-09-26):
我的电脑进系统正常 就是半天不读用户 不能打开各个盘 要等几分钟才能联网 读取我的电脑 才能看见各个盘 计算机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求助各位了 谢谢了
电脑系统

网友:
看情况应该是你没分配电脑的IP地址吧。

网友:
开机启动的项目多吗,用360开机加速试试

网友:
启动项目太多了, 除了杀毒软件其它都可关闭,分配电脑IP地址.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下哦

网友:
肯定不正常,重装吧

网友:
系统的问题 换个版本

网友:
你先说下什么配置吧?
然后你检查下是不是装了几个杀毒软件
如果没有重要资料和软件的话直接重新换别的版本的系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