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供电那有滋滋响,是什么引起的

楼主(2011-09-26):
今天收的一块主板,上电后供电部分有滋滋响,电感温度很高,系统GHOST复制好重启自动关机
供电是5项的吧,有5个电感,但是4个电感是一个型号的一个是两样的,不知道有没有影响,电源IC是RT8802APQV

网友:
好像叫4+1供电吧,没听说过五项供电呢??

网友:
查一下是不是芯片虚焊或其它上管有问题

网友:
额,其中一项由PWM直接连到1117进CPU了

网友:
还有4个PWM经旁边一个芯片连到上下管

网友:
还有就是VTT-EN脚位,在开机后,测它电压的时候,碰到就发出哒哒声

网友:
电容漏电会使温度升高吗

网友:
电容漏电怎么查?

网友(点评):
用波波看有没有杂波

网友:
电感有问题会出现滋滋响声

网友:
PWM不良,频率低。负载重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场管开关频率低,负载重就会引起吱吱响,应该更换PWM芯片!!

网友:
应为4相供电,有一个电感应为滤波电感。电感发烫是一个还是4个或者5个,如果是一个建议更换电感。如果是4个,建议更换主电源管理芯片。个人感觉,电感发烫应为慈心烫。不是线圈烫。

网友:
先测下各上管,各下管控制电压是否一致

网友:
等待维修结果,坐等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几位,换PWM

网友:
楼主要是能上图片就好了!
以前遇到过类似的,不过我的置换电源就好了!

网友:
楼主要是修好的话最好把图片再传一下!我觉得这是比较典型的案例!

网友:
没有电源芯片,如果修好我会说的

网友:
虚焊较多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