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什么系统最好用?

楼主(2011-09-26):
现在GHOST系统什么版本最好用?

网友:
XP系统的话建议使用雨林木风的9.9

我也是用的那个

网友:
win 7 64位..正在用...

网友:
还是自己用着顺手的系统最好用

网友:
WIN 7 还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:
要看用什么样的机器,多盗版系统多差不多易损坏,大家系统好坏我认为就是不要打驱动见面好看。

网友:
建议大家在线各位用稍老点版本系统考虑成熟系统,多打几个驱动没关系;别装三五天换系统新版本的系统也麻烦。

网友:
我只是建议,也不知道大家你们的看法什么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着顺手的,稳定的就行了

网友:
还是WIN7比较好用啊.很稳定的.

网友:
我喜欢用深度的,还可以

网友:
我们都用深度的。

网友:
我的是浩海的,用着不错。

网友:
如果可以的还是自己封装系统,加载驱动和软件好。当然可能会超过1个G的容量。但比较方便,快捷,而且不用担心恶意后门。win7系统它的保护机制让我感到系统变得迟钝,并且兼容性做的不够好,系统也不够稳定。感觉上原版xp较好。市面上ghost版,我个人认为雨林木风ghost xp sp3的纯净版还可以。

网友:
英雄装机不错

英雄装机有可能出现 微软盗版五角星的!

网友:
WIN2003 企业版 和XP SP3 WIN7 SP1 2008R2 SP1 都是不错的选择!不推荐GHOST 后门问题 你懂得....

网友:
XP+WIN7    都是32位 装得双系统
有些时候要帮客户调试  自己学艺也还不精  所以两个交叉用

网友:
Ghost版的系统都不好用,最好自己安装。

网友:
根据自己的电脑配置,还有要自己喜欢,每个系统都有它的优势

网友:
我用的系统之家的!

网友:
我用的 是PCOS 原东海的 团队 成员

网友:
喜欢干净的系统。深度我喜欢

网友:
GHOST版的11.2稳定 关键是你怎么使用

网友:
win7非常好用哦,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以前用xp现在总给客户调机器 都是win7的 不得不改成win7的 还可以

网友:
这个“最”很难让人回答。
推荐用DOS系统吧。

网友:
用过很多,只有雨林木风的干净点

网友:
我觉着绿茶版的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