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风行N68S循环跑:50-C1-C3-25-2B-2D-49-65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块翔升风行N68S主板,开机之后循环跑:50-C1-C3-25-2B-2D-49-65,其中到2D的时候发出“滴”的一声,感觉正常了。但是跑到了65的时候就又跑回了50了,重头开始。根据经验,到时什么问题?各部位电压都测量正常啊
主板
翔升

网友:
据说68芯片当初设计就有问题的,现在普遍问题出现了,没有必要修了。

网友:
可以先刷下BIOS试下

网友:
其实感觉根据经验,CPU、内存、显卡都应该检测过了的。并且还发出顺利开机的“滴”的一声。开始的时候会出现显示显卡信息画面的。现在都不显示了。就是这样不断循环跑码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?刷下试试

网友:
加焊桥看看吧。这种问题多半是桥的事

网友:
COM口有可能

网友:
我碰到过这类故障,择内存,换个内存就可以了

网友:
刷个BIOS应该能好

网友:
如果是北桥虚焊的话,一般CPU电压会偏低的,在1.1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