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键盘电路!在线求助!

楼主(2011-09-26):
T60的电脑开机键和小红帽可以用!按其他键就会响,按一下,响一下!开机键接口查了下,电压都正常,只有40脚TP4_RESET上拉5V没出来!我查了下是PMH7发的信号,上拉电阻我都换了!键盘也换过 还是一样的情况!

网友:
TP4_RESET上拉5V没出来:这个是复位信号吧,开始为高电平复位,随后就变低了,应该是正常的。你这个应该是键盘电路问题,或是H8有问题,看看有没有信号连线了。

网友:
键盘换过一样的
情况!

网友:
加旱一遍EC  试试  或者换一个

不要乱灌水啊哥

网友:
呵呵   肖总遇到困难啦啊   大家给点力啊

网友:
换EC和旁边的两个小电阻吧,我发现过EC短路后那两个小电阻也跟着阻值变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