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笔记本硬盘检测问题

楼主(2011-09-26):
笔记本上有U盘光盘得mhdd就是认不到硬盘 进PE装系统又能装  问题就是系统装了没多久就损坏 所以才想检查硬盘
结果 今天硬盘拆下来就在台式什么还是认不到硬盘
求助啊      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U盘的MHDD经常会认不到硬盘的,你接到台式机上,先不装台式机的硬盘,把接台式机硬盘的那条硬盘线接到笔记本硬盘上,看能认不

网友:
认不到得  我上面就说了

网友:
认不到 不就是硬盘坏了吗

网友A:
上次我修到台机器,进系统提示系统文件丢失,要重装系统,进WINPE后发现居然看不到硬盘,直接进DOS使用GHOST,居然也看不到硬盘,还好机器本身进系统的时候有个一键还原选项,使用一键还原选项进去后选择GHOST,才认到硬盘,然后装上系统,让人很无语啊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吧,如果换了硬盘后系统不容易损坏了,就直接和顾客说硬盘坏了,反正是客户买单

网友B:
这么死心眼干嘛,直接用自己的测试盘看看能认到不..

网友:
应该说.MHDD在非intel的芯片组下.基本上认不到硬盘...

网友:
个人认为BIOS内把硬盘设成AHCI 了,必须改成IDE就可以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么死心眼干嘛,直接用自己的测试盘看看能认到不..

有就好了  单位就缺这些东西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我修到台机器,进系统提示系统文件丢失,要重装系统,进WINPE后发现居然看不到硬盘,直接进DOS使用GHOS ...

我的是能装系统  但系统装了用几天就崩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死心眼干嘛,直接用自己的测试盘看看能认到不..

主要问题还是系统装了几天  就会崩溃
  换了好几个系统了  不应该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能装系统,又能正常使用,板子一般没问题了吧,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换个硬盘试试了,没有别的笔记本电脑了么,拆个硬盘试试吧

网友:
换一个硬盘试试!

网友:
结果呢,,怎么样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就好了  单位就缺这些东西个

汗下,叫客户换硬盘,或把你的本子硬盘装上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