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230花屏,,屏一条一条树线,有的粗一点,一,有的细一点,用外接显示也是花

楼主(2011-09-26):
HP NC6230花屏,,屏一条一条树线,有的粗一点,有的细一点,用外接显示也是花,,,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

网友:
北桥集成显卡坏了吧

网友:
可能显卡问题,集成的就桥问题了...

网友:
这个是独立显卡的,X300显卡

网友:
重做显卡BGA看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显卡的问题我有遇到过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好修,外接显示也是花的哪就只有修显卡了,加焊不行就换了

网友:
做显卡吧,做过之后和没做之前比较一下,有区别就确诊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,时间长还会增加竖线,还是做显卡.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啊

网友:
显存不好可能花屏吧...

网友:
显卡问题~~~·你拿风枪吹吹验证下

网友:
显卡问题!

网友:
说的一点都不清楚   比如什么显卡都没说     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  应该是北桥   如果是独显的话  看看显存是不是  单独的   如果是的话  那应该是 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加焊以下显卡就知道了额

网友:
多数是显卡,显存很少坏和虚焊

网友:
呵呵,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前几天一个客户那来一台华硕的机子,AB壳全是坏的,一来机一样的一条一条的,看不到图像,接外显也花,但看的到一点图像,客户说如果屏坏了就不修,我试着压显卡,呵呵没想到亮了

网友:
先做显卡,不行的话 就做显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