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A61触发掉电

楼主(2011-09-26):
海尔A61集成-UNIWILL

网友:
是不是3 5V  IC坏了  还个试试

网友:
你查查 3 5IC  掉电后  的  LON3 和LON5  还有没有

网友(点评):
IC换过了,掉电ON3肯定没有,ON5是芯片自身给的控制

网友:
3V电压出不来吧,可能待机芯片有问题,芯片可能有点不良吧...

网友:
3    5V有一个电压出来,电源IC一般没问题,主要找开启信号和后极拉低

网友:
可能是3V后继出问题了 要看看电流那里掉电了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后级有问题,保护了,没查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