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笔记本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USB口鼠标反复掉线,触控板不灵敏,不动。新手请教?

楼主(2011-09-26):
问题确定了,同时接适配器、电池使用出现USB口鼠标反复掉线,触控板不灵敏,或不动。
单接适配器使用基本不出问题。USB口鼠标可以正常使用,触控板也没有问题。
或单用电池使用,USB口鼠标也可以正常使用,触控板也没问题。
请教各位这是哪的问题?

网友:
加旱下EC试试   不行就旱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