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360左风口维修

楼主(2011-09-26):
    从基地买的CF360,买来用了半年了一直都不错,不过随着天气转冷,机器的左散热出风口也出现了和台机电源一样的问题,那就是转起来有杂音,鉴于机器还在保修期内,于是就在售后群里喊了两嗓子,可能售后的工程师太忙也没人搭理我,于是就自己把风罩给拆了给电机的轴上打了点缝纫机机油,听上去稍稍好点了,也就没在管它,结果没两天,发现风扇直接不转了。、
    哎,看来必须要发扬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的精神了,于是今天把风罩和电机风扇都拆开了,经过一个上午的奋战总算找到原因点并修复了。

风罩外壳上的4颗内六方螺丝

拆掉风罩后的出风口

散热风扇的电机,哈哈说实话我第一次见这种电机,不知道是基地自己开发的还是本身就存在,一般的线圈都在转子上或者在定子上环绕着转子,这个线圈竟然在旁边不知道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

拆开的电机

故障点是固定转子的两个外壳上紧以后不平衡导致电机转子不转,于是跑楼上的装机店里搞了几个绝缘垫压到壳上,上紧以后可以正常使用

另一边的固定的橡胶套和轴承

最后装好后的试机照片
在安装过程中,搞了个乌龙把电机给上反了结果试机的时候发现风是朝下吹的,没办法又把电机重装了一遍,才OK,固定电机的螺母不太人性化,很难往上装,没办法我在装的时候只好先用502把螺母粘到铁板上后才上的电机

网友:
在过一个月我们要开分店了,不知道208的左散热口是不是也是采用这样的设计。准备采购一台看看

网友:
这个电机,跟我们修冰箱时用的那种风机差不多,,记得是上凌还是什么牌子的冰箱,用的是旋转式压缩机的,风冷的蒸发器的那种冰箱上用的!

这个玩意去制冷设备市场上有得卖啊!!

另外,360坏了,基地不是有保修的么?

网友:
着急用机器,能自己修就自己修下算了省麻烦

网友A:
BGA有点脏了。。。我们?

小胖子你不一直都自己干的,怎么成我们了?

现在成股份制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GA有点脏了。。。我们?

小胖子你不一直都自己干的,怎么成我们了?

给人打工呢

网友B:
机器的左散热出风口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叫 横流风扇 ,是给预热的红外发热砖散热用的。在停止工作后,由于红外发热砖的热惰性,使其温度短时间内不容易降低(尤其是夏天),所以加了这个风扇,帮助其散热。

这个风扇结构简单(不需要启动电容、绕组也简单),可靠性很高,但是启动力矩小,不能承担大的启动负载,轴承很紧密,安装时一定要保证轴承的水平,否则会抱死不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机器的左散热出风口

这个叫 横流风扇 ,是给预热的红外发热砖散 ...

原来如此,我说转子一开始会那么紧,后来加了垫片以后才很流畅

网友:
这横流风扇,,,一直没用过....

网友:
这种小功率电机在一些无霜冰箱,小烘箱导风等用的多,利用定子上1--2组短路环来启动转子。

网友:
楼主的动手能力太强悍了,什么东西自己都能修了

网友:
我买的280T用着很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