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 pcg -6C3P 求救

楼主(2011-09-26):
今天 接一台  索尼   PCG  -6C3P    裸板加电  电流 跑到0.4多  然后又跳回到0.3多  是 显卡的 问题 吗   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个人认为你先量一下主板的各点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再说。

网友:
CPU的工作条件是否已经具备,内存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单从电流看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,你应该先看看各大芯片电压对不对。个人认为没有过内存!

网友:
CPU估计都没有工作,谈何显卡!先测和CPU的相关信号是不是都发出了。

网友:
就显卡的 问题 加焊后   OK

网友:
没装CPU 怎么肯能都检测显卡了?某个供电没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