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图纸求解

楼主(2011-09-26):
现在这个芯片是4脚 10v  电压   14脚没有电压     27有2v电压    请问27脚  4脚电压对吧?
14脚电压怎么就成高电平了?还有MAINPWON  这个信号怎么得来的高电平呢?

网友:
14脚没电压不正常应该有个3V到5V的电压     27脚2V 肯定不正常  应该是3.3V到5V
   MAINPWON  这个信号怎么得来的高电平呢       MAINPWON这个信号输入应该是个低点位它跟VS叠加后产生高电位的

网友:
楼上的不要误导人家,27脚2V完全正常,这个电压来自于本芯片的基准电压,4脚的10V也是对的,问题就是14脚的开启电压不对,你首的测量VL有没有5V的电压,也就是29脚,如果这个VL有了就要检查MAINPWON
这个信号的来源了,

网友:
14脚电压有问题,按照本电路应为5V,查VL,再查MAINPWON

网友A:
首先谢谢您的回答,现在是vl 有五伏电压,就是14没有电压
我该怎么办啊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谢谢您的回答,现在是vl 有五伏电压,就是14没有电压
我该怎么办啊?????

你在图上授索MAINPWON的来源啊

网友:
很明显就少了那个信号,到图上去找MAINPWON的来源就行了。

网友:
这里就是他噶的来源
你们怎么办啊》》》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