该死的显卡烧了我两个电源,大侠帮忙

楼主(2011-09-26):
一块供电烧了的显卡,上电测试,开机两秒断电了,再开不转,换一个电源,也是开机一瞬间电源烧毁。
现在电源短接绿线一个风扇不转,一个会转但点不亮机器
显卡不修了,问题两个电源会是哪里坏?小弟技术浅薄,如有大侠能帮代修的,不胜感激
qq 515960930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查12V电路有无短路?电解是否正常?

网友:
12V整流管击穿

网友:
修好后电源可靠性不高。

网友:
谢谢LS各位!试试看不行再来问

网友:
你这两个电源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电源,竟然连短路保护都失灵或者没有?

网友:
肯定是电源的供电输出有问题,

网友:
估计又是山寨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差的电源才会这样

网友:
现在的电源太次了,害人不浅,楼主还是不要修了,你给客户用,用出问题找你麻烦的

网友:
同意3楼意见,你的电源太垃圾了。没有过载保护。

网友:
显卡有无短路

网友:
4楼:12V整流管击穿,对第一个电源风扇不转是正解;第二个电源风扇转应查整流管。没有过载保护,这两个电源确实不怎么样。

网友:
不是开机就掉,而是坚持二秒,说明电源或者是主板上有管子不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