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水的联想F41故障多变

楼主(2011-09-26):
同行送修的联想天逸F41,不加电,是进水引起的,据说进水的时间有一周了。

由于是进水引起的故障,所以不能接电源测试,先拆开机器,边拆,边观察,发现水从键盘下面进去而且有发莓现象,主板上也很脏,按照我们培训讲的维修思路,先把主板的表面用洗板水清洁干净。

    接下来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(详细的见《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》)均正常,看来运气还真不错,进水还没有引起短路。

由于主板上关键测试点都没有短路,接下来接上可调电源,电流表指针轻微动了一下,说明感觉是待机正常了,用万用表测试,3.3V,5V电感输出电压,测开关上也有电压,按开关没有反应,用示波仪测量发现KB926QF IO上的32.768KHZ晶振不起振,南桥的晶振正常,不加电的原因应该就在这里了,接下来仔细检查IO发现,IO周围的引脚明显发黑,用烙铁补焊,用洗板水清洁一下,再试故障依旧,看来IO坏了,找来块料板,拆一个IO换上,再测晶振起振了。
    装上CPU,内存,接上液晶屏,开机测试,电流表开始上扬,连续向上三次之后,但是屏上无显示,由于此机器的显卡板是独立的,难道是显卡虚焊了,用示波仪测存上的波形,发现,三次跳变以后,出现了钜齿波,在我们培训的时候讲过,只要出现这个波形就表示机器在开始自检测扩展内存,也就是说显卡已经过了,显卡的核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,那问题应该是显卡板接口虚焊或者显卡芯片的LVDS部分虚焊引起的,将显卡板放到BGA上加焊一下,165,185,195,225 恒温45秒,等冷却后,取下来装回去测试期待已久的电联想界面出来了,显示了。

为了安全起见,以防装好机器后,测试的时候有其它的故障又要拆机,所以接下来装上CPU和显卡板的散热器再接上,再挂上硬盘,接上键盘,开机测试,机器自检完成以后,不进系统,提示无系统,重启进CMOS设置,发现没有认到硬盘,用手摸硬盘感觉电机没有转动,难道是硬盘没有供电吗,这种故障在维修还真少见,只不过进水的机器不好说呢,用万用表测试SATA接口的,8,9,10脚,(正常为3.3V),14,15,16脚(正常为5V)都没有电压,说明是没有供电了,接下来断电,调出电路图,发现,3.3V的电压是3.3V经过37转换出来的,5V的电压是由5V的电感经过U16转换出来,再经过Q90转换过来的,在主板上找到对应的电子元件,检查发现U37到SATA接口之间断线,直接飞条线过来,Q90到硬盘接口JP9之间没有断线,Q90到U16之间也没有断线,接下来开机测试Q90发现有输入,无输出,G无控制电压,可能是由于进水引起的吧,由于U16已经是5V的后继了,所以Q90的控制电路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查找了,直接从将Q90的,D极和S极连起来。再重新开机测试,久违的XP界面出现了。接下来装机测试一起正常。
    到此为止,机器的故障全部修复完成,此机器的故障由于是进水引起的,所以比较复杂,第一个是IO损坏,第二个是显卡板问题,第三个是硬盘无供电。为了感谢回报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兄弟朋友们,特奉上此机器的电路图。如果大家在看的过程有不明白可以加我的QQ进行交流。维修中相关的测试点和维修思路在《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》里有详细的解说。
   参加我们现场学习的学员百分百的掌握笔记本电脑上的关键测试点,维修思路,使用维修工具示波仪和可调电源的检测判断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