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P31A的主板,跑A1请教高手了

楼主(2011-09-26):
帮客户修一主板,检测卡跑到A1就不动了,请教高手是BIOS坏了吗??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??

网友:
从多少跑的啊

网友:
先查资料,看是不是通病呀

网友:
A1很陌生, 你最好看下前面跑什么代码。 按照前面的代码修, 不行就插喇叭。

网友:
前面是C1-C3-24—25就到A1了,请多指教。

网友:
应该是到显卡了 你看看显卡吧!

网友:
换显卡,不行的话做桥吧,我遇见过P31北桥虚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