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接

楼主(2011-09-26):
收到个LG L1550S的15寸显示器。用户说,有时显,有时不显。拆机检修,原来是电源接头脱焊,加焊后正常了。第二天用户来拿显示器,试机一看怪了,显示器《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接》输不出信号来。开始以为线有问题,换了VGA线试,还是一样。又拿到笔记本上试,问题依旧。真的彻底无语!请问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知道的话给小弟支个招。小弟在此谢过了!

网友:
检查行场到主芯片电路,加焊主芯片,不行的大置是主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我前几天就遇到过一台,加焊主芯片以后故障还是依旧,最后没有办法把驱动板换了就好了。